一17寸的金长城显示器,偏绿求助@!@

楼主(2010-09-18):
接VGA线偏绿,不接则颜色正常!
量1,2,3对地阻值. 1为75 2为76 3为76
这红基差一点不知道问题大不大。。。
跑1.2.3线路,对照发现元件数值全部一样.
最后直接进了 TSU16AWK-LF.......
有没有可能是芯片或BIOS有问题?
芯片

网友:
很有可能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先把那个24C04清零

网友:
换根线试试呢。

网友:
换过线试过了吗,vga线有时发虚就会造成偏色,尤其是插头处常弯折的地方。

网友:
不接VGA线,你怎么知道颜色正常? 接了VGA线后,菜单颜色正不正常? 菜单颜色正常就刷程序。

网友:
把24用户信息储存器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