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板上apl5508烧坏了,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0-09-18):
今天不小心把12V接到5V上了 通电屏幕花屏 然后就白屏了。发现屏控制板上的APL5508烧坏了,这个屏还有救吗
屏幕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换上试试看

网友:
是啊,换一个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肯定不止烧一个

网友:
apl5508用哪个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