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长城电源ATX-300P4 PFC 各项电压不正常。查找两天无果

楼主(2010-09-18):
     当电源坏的时候拆开来表面发现大电容爆了一个,保险丝烧断。
   把坏了的大电容和他并联的电阻换了后在测量13009,发现两个都短路,没办法,换,接着开机,发现风扇不转,保险不爆,郁闷,继续查找辅助电源部分,发现S30SC4M两端电压严重不平衡,哎,咬下牙齿继续换,好了。通电,风扇转,准备装盖,心情非常的好,还在吹口哨,习惯性量下绿线,3.65V,恩,能开机就行,问题不大。短接绿线和黑线,在量黄线,啊·····10.71V,紫线5.17V,灰线5.59V,红线5.60V,橙线3.39V,蓝线-9.66V,白线-4.14V,OH NO。。。。。。。。。。换黄线回路电容,无果,换高压部分全部电容,无果。测TL494的8脚和11脚。非常正常,换TL494,LM339无果,发火了我,点根烟冷静了会。把所有小电容全换新的,无果。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睡醒了还想不明白,只好来这求助大哥大姐了。

网友:
先查+5V为何高,如负载电阻开路。。。+5V高+12V就低。。。

网友:
从楼主的情况来分析:
首先,13009烧掉,,很有可能是初级那一部分还有二极管或电阻,电容同时烧坏或烧变值,,还有就是大电容爆的话,,那么是因为温度高引起的,,,初级有两个电容,50V1UF到10UF,这个电容坏会引起尖叫,,楼主用数字表测过这个电容吗?你代换上去的电容确定是好的吗?有时候拆机电容本身变值的也有!!
长城电源,绿线有时候只有3.6V也有4V的,这个应当是正常的,只要紫线是5V,,就行了~~
能触发有电压输出的话,494第4脚应当不是高电压,也就是没保护,,
从12V偏低来看,查查12V的肖特基管有问题没,换一个试试,,
494,8脚和11脚,正常电压是2.1V左右,如果正常,向推动管后面查,,,有叫声,我修过两三个电源都是推动方面的问题,带不起负载,,空载正常!!
长城电源有个胶水的地方,会引起附近元件氧化断脚的!!付电源次级整流那块地方,有个小电感的那个地方。。。看看或许有收货!!

网友:
电压没关系能不能带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级那一部分还有二极管或电阻我都已经挑开测量过,没问题。大电容两个都换了,就怕他容量不同,和他们并联的电阻也换了对新的。初级的两个电容换的也是新的,不是拆机的,测量两个电容间的电压基本平衡,电源安静得很,没有啸叫或咨咨声音,12V的肖特基管拆下来测量过,两端电阻平衡,是好管。小电感我很少怀疑,一般量到到通就不管的,现在我拆下来试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在埋头研究下为何+5V会电压高。

网友:
这是+12V与+5V的取样电阻变质!

网友:
大电容损坏 一般都是均压电阻开路 一般150K的

网友:
小电源修起来麻烦啊,我也觉得应该查查取样电阻。

网友:
新电源也是10V黄线我这里以前厂进而买了50个长诚300W的我试了几个都是10黄线一样用

网友:
为什么不测测5V和12V的取样电阻呢?

网友:
重点查一下取样电阻,我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最后确认是取样电阻变质了,换上标准电阻后所有电压恢复正常值了!

网友:
空载呀,你应接个主板、光驱什么的试下可能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噢,真地是空载,接上个硬盘就非常正常了,晕死,这样的低级错误捆扰了我几天,我一直以为有个风扇在转就等于有负载,55555555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尤其要谢谢新中,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