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座子

楼主(2010-09-18):
   在基地买了CF360 了  做桥很爽 就是做775  座了还没有成功过 不知道 同行们 是怎么做的  ECS  的板子有很多这个问题 想做都不敢做了  做上用 带灯的U载测 一个灯不点的也有晕死了

网友:
精英的加焊就可以了吧,没必要换座

网友:
我用CF360加焊775的座子倒是成功过好多次,要求是将下面的五个支脚特别是中间的那个支点一定要顶住主板,能五个都顶住最好。然后用无铅曲线走一遍基本上就可以了,但对于换座子还没有成功过,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客户一张嘴就是买个旧板才多少钱呀,基本上不愿意多出钱,所以我换座子练的就少一些,估计和练的少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1、        焊接775CPU座要注意哪些问题?
775座的PCB铜箔分布是很不均匀的,靠近外侧是二分之一的地线和供电铜箔分布,靠内侧的二分之一PCB则全部为信号线。所以对775CPU座的焊接,在测温时,必须要将测温线放在靠近外侧(主板接口方向和供电元件方向)的PCB与775座中间。
根据我们的测试,775CPU座PCB两片铜箔之间的温差最大可以达到20度,就是因为大量的地线和供电铜箔将热量发散到了PCB的其他位置。
775座,直接加焊(不拆除,直接再焊一次),必须使用液体助焊剂。
775座焊接的时候,务必取下新插座的铁盖。
风嘴选择一定要合适,选择和775座塑料内框尺寸相同的风嘴。
焊接时,务必保持夹具能将775插座夹持平整。不要嫌麻烦,要反复通过调节下部风嘴,保证将775座PCB部分顶平。

引用BGA群里的共享文档:BGA焊接常见问题

网友:
精英775U座我下面是用一块发热砖,上面用基地买的8300,加焊成功率还行,换座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座子  怎么焊也不会一个灯都不亮的吧。

网友(2010-10-18):
我想问一下CPU座下的焊点是怎么对齐的,CPU座很重不会像南北桥一样漂移吧.我换了几个都是对不齐而不成功的.

网友:
775那个铁盖怎么拆的  你

网友:
我们都是加焊从没换过

网友:
好像换座子要刮锡膏的,我们这以前有后来没做了。

网友:
我换了几个775座都是对不齐   不成功  我感觉很难对齐  可能是BGA方面的一块骨头了   希望有成功率高的 朋友  讲解以下 经验    没换过的不要乱讲  用光学定位的就免了

网友:
焊775CPU座用BGA机器无铅 温度:上风嘴:236度  下温度:246度

网友:
775的座子主要是不好对齐的,如果对不齐就会一个灯都不亮的。我上次就做过这样的。。。

网友:
你们没削775座啊

网友:
焊盘最好不要拖平,这样成功率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