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关机后,风扇继续转?

楼主(2010-09-18):
  一块845的主板,每次正常关机后,主机里的电源和CPU风扇继续转不停?大家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先恢复一下BIOS,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遇到过,845工包板子,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845板子  南桥 太容易坏了     一般845的桥有毛病我从来都不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939的主板,NQ换了,系统做了,BIOS刷的,还是不好,最后客户也没有太在意 主要我卖的便宜

网友:
关不死机查那个供电关不了,一般注意CPU供电跟总线供电。

网友:
关不了机 按照上电的时序逆向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