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进WINDOWS扫描到50%准时掉电。

楼主(2010-09-18):
有台T40开机不上硬盘,待机一切正常不掉电,上硬盘进系统WINDOWS XP画面过后开始扫描硬盘,扫描到50%时准时掉电,每次都这样,掉电后电流变成0.00,有哪位高手修过这类故障请帮帮小弟。

网友:
南桥或者硬盘故障,你找个别硬盘试试,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T4南桥大些

网友:
进XP  掉电,,,还是蓝屏,,,了再掉电,,,如果这样是北桥,,,先换硬盘试

网友:
你先更换个硬盘试试看 。再不行就可能是硬件方便的问题  、南桥几率大大滴。。。

网友:
进PE会不会掉电。

网友:
换硬盘试试,不行的话,做南桥吧,T4的机子南桥

网友:
换硬盘,CPU,内存都一样,进PE也一样掉电。

网友:
    南桥可能性最大了   DBM容易出问题

网友:
除了南桥还有什么地方可能有问题?

网友:
硬盘接口的总线打过没有问题。

网友:
高手们出来研究一下啦

网友:
是不是 cpu供电那边呀 有没有考虑过

网友:
问题是如果是CPU供电功率不够不会准时到50%掉电吧

网友:
而且从不例外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CPU坏的,不过是在装系统的过程中就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滤波电容有不良的,不行,南桥几率就大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南桥,DBM桥易坏,公认的

网友:
我想是南桥的事,你做一下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