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维修

楼主(2010-09-18):
1、没有供

  首先,查一下电源适配器有无电压输出,如有,再查生成12V,5V,3.3V电源供电芯片有没基准电压和待机电压5V,还有电池充电器有没有供电,有没有基准电压,电源管理芯片这边通过场效应管的高低门驱动器有无供电,具不脸备待机,查一下有没有保险电阻坏,还有滤波电容,有没有坏!

2、电池充不满,但电池又确定是好的,很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供参考:

1)电路提早终止了充电

2)场效应管及升压电容损坏

3)芯片内部控制参数坏造成,只能是换芯片了

3、不开机的故障

一看二听三检测。一、看有没有明显可见的故障。如有没有地方烧焦、变形、崩裂等。二、开机听听有没有正常或不正常的声响,从哪里发出的。三、检测在没有专门工具的情况下只能由万用表测测保险电阻是否烧断,又没有明显的短路等。CPU、内存条是不是接触良好等都可以测测。注意通电时不能人为短路而造成破坏。

4、显示屏显示不正常或者无显示(外接VGA能显示)

从故障看来有可能是屏或屏红问题:一、检查主板供电上屏是否正常,电压一般为3.3V也有可能是插接件和显卡的原因。

5、电源电路不工作

首先检查主板上不上电,测一下电源管理世片1632或1631(大多数是这两个芯片)的第五肢有没有5V电压,21、22、脚有没有5V和12V,再看看有没有2951 这个8条腿的管子测测他有没有5V.

6、不开机的检修方法:

1)排除电源插座,各模块松动接触不良,主板上的附着自物CPU松动,虚焊等现象。

2)检查主供电保险丝,是否烧坏,如果烧坏,要打电阻值正 向不能过小或短路反向可以忽略!(排除隔离电路故障进入下一步)

3)没量3.3V/5V产生电路、CPU电路主供电、电池充电电路有无供电电压=适配器电压无没检修相应电路,电源启动按钮,正端有无3.3、5V电压无则检查3.3V/5V电路。

一般都有这个电路产生,(3.3V/5V产生电路判断应为没有图纸我们有反向法来判断主板上那个电路是产生3.3V/5V电路,首先,找到内存插槽附近的贴片电容,很明显(电路上的电容95%都是用来滤波)一端和地想连别一端就接着3.3V/5V产生电路的输出电感上中间有保险电阻还可以用PS/2鼠标口的供电5V来判断3.3V/5V产生电路。

笔记本的供电电中都有特点:都有1个电感2个MOS管(8个脚的场效应3极管)和电源模块(统称了按作用没同分CPU主电压)电池充电3.3V/5V产生电路,这3种电中结构,很相近,用反向法就可以构分哪个是什么电路,CPU主供电,CPU附近贴片电容,有很多,P2以上一般采用3供电,主电、内核、外核,要区分哪个是主电的滤波电容也很简单,数量最多的就是主电滤波电容特点,这些电容,正连着正,负连着负,那组并联的电容数量最多那组就是CPU主电,顺藤摸瓜,坏那修哪!

4)供电正常了,就要看看时钟电路,有没有供电,686机,一般有2个供电,3.3V/5V产生电路,和CPOU外核电压主生电路,测试点,找边上的贴片电容。

5)复位电路,用BIOS的复位或MINI-PCI槽或者硬盘的或或PC插柄的复位脚判断。

6)基本认为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我们就要刷新一下,BIOS笔记本高档机刷BIOS教千万要备份。

故障集中地之:接口

笔记本电脑上最容易出现故障的接口是网卡接口、USB接口、IEEE1394接口,和耳机插孔等,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了劣质的插头和不当的操作引起,主要表现为针脚损坏、接口电路烧毁、端口表面镀层生锈等。排除接口后,故障多为设备供电的问题,或者数据接口问题,如串口的MAX3243,IOR 87391等。

解决方法:

接口的针脚损坏一般是由于插入时用力过度引起的,针脚的短路会引起接口电路的烧毁。损坏后,只能更换。电路问题,一般均需要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