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光栅异常(有图),这种问题谁修过?

楼主(2010-09-18):
  一台惠普W1907宽屏液晶显示器屏幕上部1/3大小面积的光栅与下部的光栅在开机时可明显的感到亮暗不同,等到桌面背景图片出来时上部1/3处的色彩不正常,像水彩画,就像显卡驱动没有装上,下部2/3的显示则完全正常,拖动鼠标,当鼠标箭头移动到上部1/3区域时,鼠标移动时箭头出现拖尾的暗影,浏览网页时如果网页上部出现图片,也有延迟和拖尾现象,且色彩不正。拆机检查,怀疑问题有三处:一是驱动板,二是驱动板到屏幕的排线,三是屏幕坏了。先检查了排线,不存在某条线不通的问题,再代换驱动板,故障不变,现在问题就集中到屏幕上了,屏幕后背上也有一块长条形的电路板,上面全是微型贴片元件,怀疑问题出在这上面,不知这种故障是否有人成功修复过?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先检查屏线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屏报废了,恭喜楼主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一样故障的,估计是通病。等我修好了告诉你。

网友:
这个问题像是屏芯片列驱动有 一个电压不对。

网友:
针对屏来使劲吧.

网友:
屏电路,只是有可能 ,资料太少,不好分析

网友:
这是屏问题,不关光栅的事。

网友:
是屏驱动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屏显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电路板与屏晶体板的玻璃屏线出现空焊的原因。发到深圳压大约需要150元钱。就搞定了

网友:
屏坏了。换一个

网友:
屏挂了,应该是场块坏了,一个屏上应该有三到五个场块,这现象应该是其中一块或两块坏了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不会在那块长板子上,要看就看屏侧面的那块软线上的那个个场块吧

网友:
很明显
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建议楼主检查下屏上的电路 看看是不是客户在用抹布清洁时水流进去了导致那个电阻或者什么烧毁了 我前天就接到一个显示器不过是全屏不定时闪烁  仔细检查后发现屏电路上的一个电阻烧断了 短接后可以用 但是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不过这是一个思路 希望楼主参照下……  毕竟省钱了啊!呵呵

网友:
这个是惠普W1907的通病···我碰到好几台了都是这样··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这种情况不太像是其他部分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