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各位老大帮忙 雷击故障

楼主(2010-09-18):
清华同方 22  显示器带电视功能
雷击      起初点不亮  换整块电源板  换后狂闪 不出图像  拔掉屏线    点亮灯管正常长亮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跪求各位老大帮忙

原因找到了TB1334FG芯片
芯片热  能不能把电视部分改掉不用  让这个驱动板不换芯片直接正常工作?

丹桂飘香 -5 请勿下跪!

网友(点评):
下跪都要扣分滴啊!哈哈

网友:
论坛禁止下跪! 你摸下驱动板上应该有芯片热的可以了.

网友:
TB1334FG
芯片热  能不能把电视部分改掉不用  让这个驱动板不换芯片直接正常工作?

网友:
你描述的太模糊了     电源板上的保险坏了没?  你检测下驱动板上的flash芯片 是否坏了
要是坏了 有同型号的就换个芯片 要是没有 你就得改板了

网友:
同方着款显示器应该是21.5的 不是22的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问题,看一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同时在出现故障时测一测电压是多少。我就修过一台是电源稳压出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