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v0802n80g硬盘“死而复生”

楼主(2010-09-18):
年初接到一个三星sv0802n80g硬盘、故障现象是;有时能正常使用、此时只要不重新启动一切正常。重新启动有时正常、有时认不到硬盘、而且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在dos下找不到硬盘、效率源软件也提示没有硬盘。--------最终彻底认不到硬盘。客户在场看了、只有更换硬盘。坏硬盘就扔给我了,我也曾经更换过电路板还是不行、就是软硬兼施都用上了、无果、给它判了死刑。       上个月闲来无事把几个扔在一起的、认为是尚可能修复、或者可以拆元件的硬盘、显卡、、、、、、拿出来练练手、以免功夫生苏。没想到三星sv0802n80g硬盘、居然完全正常、反复重装系统、打游戏看在线电影、bt下载全部正常。只是在HDtune、pro下健康状态显示“失败”、通电时间5700小时、错误扫描不管是快速扫描还是正常扫描都没有发现坏道。现在我判断原因是当时是冬天气温低、硬盘内部机械润滑油凝固、所以认不到硬盘并且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而在夏天气温升高、润滑油稀释、所以一切正常。那么这个硬盘应该定义为;由于硬盘内部机械润滑油凝固而引起的故障。这也是我从事硬件维修多年来第一次碰到的。

网友:
为了验证判断是否正确、把硬盘拿到冰箱里面、2个小时后拿出来、果然故障出现。静置几个小时还是不行。最后用电吹风加热后解决问题。由此得到一个经验、以后如果冬天碰到这种故障硬盘可以试试用电吹风加热看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高人 , 以后 有机会 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真是又学了一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