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0-09-18):
开机指示灯亮过几秒钟就掉电了。拆机先看看主板,发现U34处有副腐蚀的感觉。U34的5678脚有1.8V的电压, 123脚没有电压。就把旁边的一个电阻换掉了,可还是掉电。实在没思路了,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下一份图纸,先仔细检查进水的芯片附近,注意断线,变阻值。细心点,一定能搞好

网友:
  楼主已经找到地方了 正好大显身手啊 找到图纸看u34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