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背光能改吗?能改成LED背光的不?

楼主(2010-09-18):
如题,在网上见过不少把笔记本电脑的显示背光改成LED背光,不知显示器的能否改不?
改成LED背光后,应该会更省电,而且也不用高压驱动了吧?

网友:
笔记本改LED背光是换屏吧,平常拿个屏过来把灯管改成LED 好像不怎么行吧。

网友:
不可能这么简单的!!

网友:
要是能改也是很困难吧,不如直接换原灯管了,,,

网友:
没听说过,怎么个改法?有高人知道吗?

网友:
修移动DVD的小屏幕该过,改了还是有背光不均匀的问题不过就看电影,还能接受。屏大就更明显了

网友:
屏电路都不一样,怎么改啊

网友:
可以改,但一样的还要有高压条。只是发光的灯管或LED不一样而已。

网友:
主要是面板后面的反光材料不一样,改上去,肯定是很暗的!!而且不均匀!!!

网友:
之前在太平洋网见过有人改了,现在又找不到那个网页了,好像高压条还是要的。
LED的启动电压很低的,为什么还要高压条呢?不用高压条,直接12V来驱动不行吗?

网友:
LCD是有背光的,但LED是本身发光的。不可以

网友:
LCD是供电12V,LED供耗电省至少5V呀

网友:
现在的LED都是忽攸人的,它只是把灯管换成了白光LED而已。
DIY是可以的。但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安装问题,主要解决是亮度不均匀的事。二是驱动问题,LED要恒流驱动的,不合适的驱动电流会缩短LED的寿命。

网友:
同意上述说法 有好的恒流源 和白光LED串成和高压灯一样的尺寸 替换 一般也可以 就是个折腾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