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示波器,请高手指教修笔记本用什么示波器比较好,哪些信号适宜用示波器量

楼主(2010-09-18):
想买一台示波器,请高手指教修笔记本用什么示波器比较好,哪些信号适宜用示波器量,示波器的现在的市场价格。多谢指教

网友:
基地的那个安泰信就很不错。

网友:
看自己的经济实力了,当然数字300M,反正越贵越好用。

网友:
100M模拟的就可以了
又不多少钱

网友:
我也想知道安泰信的哪一个型号比较经济实用,就光修笔记本不修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的比数字的好吗,哪个牌子的质量比较稳定,大概价格多少。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日立的还有菊水的也可以

网友:
我一直想买个,可是老师说,没有示波器照样修理笔记本。确实,他的服务部门庭若市。不过真的要买的话,就100M的就够用了,淘宝网我查了,最便宜的1650元安泰信的

网友(点评):
这么便宜啦,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天天给客户换主板的也能修笔记本,象维修站就是这样的,生意也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