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1631的困惑

楼主(2010-09-18):
修一台X31测3V 5V没有,测1631 主供电16V  VL5  正常,无SHUTDOWN信号,更换PMH4 ,SHUTDOWN信号出来了,测ON5,ON3为1。6几V,以为是1631拉低ON信号,更换1631后依然如此,调起ON3那一脚,ON5就正常了3。3V,接上ON3那一脚就拉低为1。6V,想不通为什么,期待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你看PHM4是直接到得1631还是中间接有电阻电容。看看电阻电容有没漏电或阻值变大的。

网友:
电阻我测了正常的,4。7K

网友:
ON3后级有问题吧,拉低

网友:
ON3有短路  查电路

网友:
这两个信号是连在一起的啊,就是VCC 5MON信号,如果后级有问题,应该两个都拉低啊,怎么只拉低一个呢

网友:
修过一例就是3V的滤波电容换一起ON3 ON5偏低的
建议LZ还是把思路放在3V及其后级
不一定是直接短路,滤波电容坏、负荷过大等原因引起的3V供电质量降低

网友:
  楼上正确  ref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更换C659 或C646

今天修复一台和楼主差不多故障的X32 1631 7PIN28PIN为低电平1。6V 正常应为3V左右

网友:
报告最新进展:我把3V 5V电感都拿掉,故障依然啊,已经排除3V 5V负载短路了

网友:
REF电压没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拿下来当然不正常了  反馈没有了

网友:
细查1631的每组供电和接地脚。

网友:
查vid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