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灯管断了,屏破了。。。

楼主(2010-09-18):
前几天一个同行送一台液晶过来修,装在一个纸盒子里面,什么情况都没说。昨天拆开盒子一看,东西拆的七零八落的,两个灯管支架都被压得变形了,其中一个两根灯管都断了,晚上折腾好久才把灯管焊好(本人新手,不熟练),用灯管测试器测试好了就放着了,准备今天装上去,结果今天早上把面板拿出来一看:杯具了,面板上有两条裂纹,而且还漏液了,瞎折腾一晚上,今天还得把灯管再拆下来,郁闷啊。。。。。

网友:
看开点吧~杯具

网友:
哎、悲哀啊

网友:
楼主大意了 要当面检侧为好 ,这样就不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了

网友:
屏破了直接都可以看得出来楼主没注意吧。不管什么当着用户的面拆开试机最好,要不然后面什么都难说得清楚。

网友:
主要是送过来的时候店里很忙,根本就没时间拆开看,而且那人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不过还好,是别人的杯具,不是我自己的。。。。。

网友:
液晶易碎,一定要当面检查,特别对于背光不亮的机器,一定要更加认真,否则就成自己的了。

网友:
新手还有同行送二修的机器给你? 看来你在当地的知名度还挺高。接活的时候一定要查好。

网友:
哎    希望别讹上你就好

网友:
这下说不清了吧,碰到人家不认账,非说是你弄坏的就麻烦了

网友:
确定很杯具了,,接修液晶时,一定要查看屏有没有物理伤,,,

网友:
客户拿机器过来一定先要检查问题

网友:
二修的最好不修。

网友:
最烦别人拆了就往那一扔,搞了一塌糊涂就不管了的人。你弄不好起码要还原啊,不能还原的话你好歹也要说声啊。都是欠雷劈的。。。

网友:
给他说过之后他来看了一下,倒是没有赖到我头上。。。。

网友:
说的不错,还有就是怕拆散了之后有什么东西搞掉了装都装不起来就更麻烦了。。

网友:
接到液晶先验机,修复完毕后当面测试,以免出问题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幸好这次没有赖你。当个教训吧。

网友:
哎,屏废了,20快钱收了吧,当料板用了,电源板还有用处啊!呵呵

网友:
哎呀  !!!居然还有这样的问题,长见识了。屏幕坏的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