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晶振开机

楼主(2010-09-18):
手上有好几张点晶振才开机,南桥 IO都换了,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晶振跟电容 有没换过没,点晶振开机就是晶振没起振引起。

网友:
谐振电容啊?

网友:
谐振电容试过没

网友:
换换晶振,谐振电容,再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应该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晶振老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谐振电容要成对的换,要不再换106的电感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换要换一对。不能只换晶振不换谐振电容。。那样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效果的。。

网友:
把32.768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吧,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晶振老化造成的。

网友:
谐振电容拆掉就可以了吧   106的电阻换一下看看

网友:
先把小的换了 然后把桥加热 不行就换桥了

网友:
有短路。肯定是、

网友:
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晶振才开机,先换晶振与谐振电容。不行再干桥,还有就是看一下RTCVCC这个电压有没有正常。

网友:
我昨天也修好了几块AMD的板子,和你说的现象一样 ,  我修好的方法有两种,有一块细心一看 晶振一个脚断了,另外一快 晶振没断脚 ,我看到晶振脚两边有很多灰,用洗板水,一洗,凉干就好了.不过这种现象肯定是晶振到旁边的两个电容的问题.主要是没起振,再打一下晶振两脚的对底阻值,如没问题应该就是晶振或电容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晶振老化。

网友:
晕 点它开机你不会更换了,FU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