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无线认不到,系统里没有认到硬件!

楼主(2010-09-18):
各位同行,前天接到一个机子,V3000集显,开机正常,进入系统无法认到无线,这是什么原因,加焊南桥后,反而有线网卡认不到了,下班了,第二天早来看看,有线居然又认到了,无线还是涛声依旧,各位高手请教一下,谢谢!!不是英伟达的南桥!!

网友(2012-03-12):
V3000
不是北桥控制无线的  。。看电路图

网友:
哪一款v3000?

网友:
重点查一下无线开关的电路

网友:
网卡是南桥控制的  你换块网卡试试

网友:
你连简单的都没做   看有无线驱动没   或者重装系统    先从基本的做起  哎~~~~~~

网友(2013-08-18):
我这里也有同样一台机子,也是认不到无线硬盘设备,系统换过了,设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5-10-26):
坐等答案。。

网友:
我也有一台,准备下个图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