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海讯845主板,PCI插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0-09-18):
这块主板之前是不触发.换了晶振可以了.也可以装系统.是集成显卡.声卡.没有集在网卡.但是插上独立网卡.系统反应慢.并且不可以上网.网卡确定是好的.

网友:
先恢复下BIOS,再查下PCI槽的工作电压,时钟,复位,AD线是否正常,进系统能不能发现硬件?

网友:
并且不可以上网.网卡确定是好的
把插槽清洗下,时间长不用的槽会脏了!
进系统能不能发现网卡,驱动有没装上?

网友:
在BIOS里面查看一下是不 是网卡关了,上个声卡或别的卡试试如果也不能用就是桥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不集成网卡.插上网卡可以认.驱动也装上了.但就是电脑反应慢.网卡确定是好的.另外说.查PCI的复位什么的.可以说下PCI的关键引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