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K8T890T跑 FF

楼主(2010-09-18):
昨天接了一块ONDA K8T890T ,AM2主板,开机跑FF,查CPU供电正常,1.4V,内存供电也正常,有时钟,有复位,用带灯测试仪AM2也OK,打内存,PCI也OK,后把BIOS芯片取下,再装上就跑码了,正常了,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这样也行?估计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就是不过显卡。。所有状态都正常,后来把BIOS芯片拆下来再装上去就好了,估计接触问题

网友:
有时候把BIOS芯片取下,把四个脚打磨一下再装上就好的,我认为是其引脚被氧化早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