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9-18):
主板上俩挨着的晶振,一个是四脚另外是两脚
二极管档测两脚晶振1568,。
四脚晶振其中两脚接近0,蜂鸣。
这样可以判断四脚损坏,两脚正常吗?

网友:
四脚的一般只用了两个脚
另外两个脚有压差和波形
就是正常的

电阻正常不一定电压,波形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