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不加电

楼主(2010-09-18):
我这机器有3V 5V 按开机没反应 电流0.01 请问开机芯片工作需要满足那些条件
芯片

网友:
系统供电 VCC SHDN ON 1 ON2 VL PG

网友:
最近的联想主板很多南桥坏的,换过好几个。

网友:
下载一份图纸,慢慢查。

网友:
这一系列的机器坏南桥的比较多,我换过两三个吧,有些时候换上就好。

网友:
松哥,那你就吹桥吧,反正又不是吹了一个了,上来就办也不是一次了

网友:
南桥晶振起震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