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9-18):
客户拿来时问题是不开机。据客户阐述之前使用正常,重启以后就开不了机了。
拆机后发现南桥击穿。打了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换了南桥后插上电源自动开机,但无显示
后来一同行说这机换北桥就好,修过几台这样的机,信之,换了现在开机不会自动开机,但风扇动下就停了,不知道是开机不触发呢还是开机瞬间掉电
因为可调电源没这样的苹果电源接口,不知道电流有没有,开关在C壳上也测不了电压之类的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打算换个北桥在试试,等北桥中来论坛问问

网友:
哈哈,苹果的电源可以直接找一个普通的接口,焊两根线就好了,我就是那样做的,你试试看!

网友:
不上CMOS电池会自动触发,上了CMOS电池后就不会自动触发了。

网友:
问题是我上电池了
重新做了北桥,又自动开机了。但有时自动开机后屏幕白屏。有时黑屏。
无解中

网友:
可能还是北桥的问题,你换一个新的了吗?怎么样了有结果了吗??期待。。。

网友:
之前装机测试的时候不知道哪里碰短路了。现在导致第2次新换的北桥坏了。部分电容短路。给短路的电容加电,北桥发烫。准备换第3个北桥。。。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刷BIOS了吗

网友:
重做了北桥、南桥,问题依旧,插上电源屏闪下就变黑屏。按开机键无反应。突发奇想打了下内存阻值卡,其中一个内存条1个SA短,另一条2个SA都短,不知道这2个是什么线,今天师傅加班不在店里。郁闷之极,再问同行就直接换板。。。

网友:
是不是掉东西了啊 建议再好好看看 看能不能看出啥蛛丝马迹

网友:
我专业苹果A1811的,搞不定发过来给我修,价格很便宜,13266373536

网友:
下班的时候找了图纸,测了下北桥的1.5v电压没有,1.05和1.8的有了,还有CPU供电还没。后续的等明天上班在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