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为什么部分不能过双通呢

楼主(2010-09-18):
最近有一批条子 双通在memtest 86+ 4.10 下有一半都会有一个红字,但是单条又能过 很郁闷。 哪位达人能帮解释下吗, 我是新手

网友:
有图片吗?发上来研究一下,正好今天有时间 ~!

网友:
有图 老兄 我刚刚注册 还不知道怎么发图 稍等啊

网友:
什么主半? 什么内存颗粒?都不说清楚。我来研究下。你说清楚就。

网友:
主板是P5KCL 华硕,内存和错误如图

SPD -Slot 0: 1024MB DDR2-400
SPD -Slot 1: 1024MB DDR2-400

单条能过, 哎 奇怪

网友:
这批货50%的双通都是不能过 有错 不明白是IC不稳定还是什么理由

网友(点评):
双通道要求2条内存有很好的一致性,有些同型号内存也不一定达到。

网友:
两大高手都还没有空回复,我大胆回复一下,试刷一下另外品牌的 spd.{注意:必须已经通过同类测试,同样单面或双单},我见过单面胜创1g,互相有兼容性问题。改spd后正常,但没有测试,
而且你如果不测试 ,直接入xp能用吗?

网友:
U3不良,使用一个良品带分析一下,看看是哪一根

网友:
回复 网友A:

U3不良是什么个东东啊 不懂哦

网友:
遇到过,有时过,有时不过,进系统又一切正常,最后换了芯片才正常。

网友:
就是第三颗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