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 E43L 花屏故障

楼主(2010-09-18):
客户拿来维修 开始都正常 刚进系统 过几秒后 图案变的开始花 越来越厉害 内存换了  屏线重新插了 还那样  刚开机很正常 感觉热了就开始花  关机重启直接就花   考虑是显卡的问题 打开一看集成显卡的 独立的没做上 这个北桥芯片是AC82GL40 于是就准备开始做桥 用基地买来的BGA做了1次  还是那样啊 又做了一次 屏幕开机显示慢了 屏上的图片偏左了 如下图 芯片做的应该没问题 都晃动了 温度到了235度 才开始有点动  请老师们给详细的讲解下 这是哪的原因啊? 再补充下 外接显示器 正常 一直如此 考虑屏的问题了 因为没有屏代换 先发不合算

网友:
因为是集成显卡卡,再由你初始故障的描述,可判断为屏驱动板问题。

网友:
换屏试了吗?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上是否有跳线,有的话就是它导通不良

网友:
E43的屏容易坏,是通病,八成是屏坏了,换个屏试下呢

网友:
已解决  屏的问题啊 谢谢 各位

网友(2010-10-21):
第一你焊过了北桥要看一下 北桥附近正反面有没有掉件的地方或者件偏移了,第二,集成显卡的北桥很容易坏所以你最好更换一个北桥 这个问题就是显卡问题 ,不要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现在屏坏的太多了,HP,cq系统的屏有亮线的太多了,请问有亮线的屏现在能修好吗?如果修好能用的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