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 8脚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09-18):
494的 12脚输入电源电压是12V 但是8脚 11脚输出的却是跟12脚一样的。。
哥们换了3个芯片了。还是一样。请问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还有两个推动管都已经拿掉。电压输出应该是没有变化。正常的应该是2.5左右吧~
有待机5V 绿线5.1左右。电源已经扔掉。只想知道大概的检测目标

网友:
变压器脚上电压多少V啊

网友:
494正常来说是2.1v左右,,看看接地电阻,,我没有拆过推动管测试过电压是多少!都是管子在线测的!!会不会是494装反了!!紫色待机5V正常吗?

网友:
这应该是IC地线开路了!

网友:
拆了494看8,11,12短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