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上U没核心供电

楼主(2010-09-18):
型号是MCP68_61用假负载核心供电1.5V,换了真U变成核心电压变0.4V,有哪位高手帮忙指点小弟下

网友:
单桥芯片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网友:
换电源IC后不正常就加焊桥啦!

网友:
换供电ic  再不行就加桥哦  单桥的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啦我试试

网友:
我碰到一块主板,没有CPU供电,换IO故障解决

网友:
换电源IC后不正常就加焊桥啦
最正确的方法!

网友:
上U不正常时,先测下内存供电,南北桥,显卡供电正常不,正常就测电源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U无电压,查CPU供电的条件 ,VDDA  VID  EN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