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北桥短路?

楼主(2010-09-18):
我先说几个:1.打内存数据线阻值,看是否一样。
                  2.测桥附近小c看阻值是否为0。
望各位高手添加补充!

网友:
直接量北桥芯片上的电容,看是否对地

网友:
u上的AD线阻值

网友:
VGA,口的行场,三基色,打显卡插槽的贴片偶合电容到北桥一端,

网友:
上电北桥发烫,内存供电对地短路。

网友:
AGP接口显卡插槽倒数第三针对地小于20欧姆,北桥短路。
945以上北桥,直接量桥上面的电容阻值是否小于20欧姆、取下CPU,测CPU-VTT的MOS管S极是否小于20欧姆

网友:
我一般测 U供电上管S极 阻值小于10 宣布死亡

网友:
呵呵,我还经常碰到过北桥阻值是0的,但照样跑码,郁闷啊,
我指的是笔记本的主板

网友:
测BIOS跳线中间针对地短路也是

网友:
1、可以摸桥的温度。2、可以去测和桥并联的元件。3、可以测周边电路电压。

网友:
测试北桥后面的电容短路就说明坏了!

网友:
一般我都量北桥上面的电容 还有1.5v供电 cpu供电

网友:
ASUS 775 有CPU VTT阻值1的也是好的

网友:
这么显浅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 有的是对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BIOS跳线中间针对地短路我记得好像是南桥短路。我现在说的是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说说啥不显浅?

网友:
短路那是明显故障  有谁能告诉我下 怎么能比较有效的判断北桥不良呢?

网友:
如果CPU供电,内存供电同时对地的话,基本也可断定北桥短路~~

网友:
我昨天有块945板子 NB后面有电容对地0  但是是好的 这个测法不是很准确。我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