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时钟IC的好坏及其它元器件的好坏

楼主(2010-09-18):
  我是刚入门的有很多东西不懂 虽然有师傅教 可是也不想全然靠师傅 不是有句话说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吗? 个人认为只有自己想出来的钻研的出来的映像更深刻些 所以想在论谈里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本人的所有的疑问望各位老前辈多加指点 本人不胜感激!! ^_^
   如何判断时钟IC的好坏 时钟IC 哪脚是输出哪个脚是供电 还有通常时钟IC 不是还有一个时钟供电的吗? 不过感觉好像是针对某块主板的 如果没有又该怎么测量
   电源IC又怎么测其好坏   电源IC主要测试点又在哪几个脚 它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IO芯片 什么情况下可以判断好坏!例如: 本板工机不了 然而开机电路是集成在IO里面的 其情况是不是该判断IO坏::!!
   在看师傅修板时常换东西有: T9214, RT7120,RT9603 AOP3180,1117三端稳压器 这些具体作用是什么?判断好坏是不是只须测量主要引脚就行了 其实本人略知一点点想在进一步了解其中含义 可是又有点怕是自己想错了 把自己给带上不归之路。
   以上描述是本人很想 知道的事 不知道会不会给大家带人困扰 在这里先向各位道谢了。。

网友:
时钟应该有 0。几V 电压的

网友:
LZ看来很迷糊,推荐去基地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
买本主板维修高级教程来看看吧

网友:
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 开启信号都正常就会有时钟输出,在时钟芯片边上的电阻 上会测到相应的电压,如果没有输出或少输出就是时钟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书当然也看不过书上许多都是理论上的,我更想要的是实践啊。#_#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有许多电阻哦 要不要测直流看通不通 它那个电阻是连接几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