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开关电源中开关管处的电阻电容作用!

楼主(2010-09-18):
就是两个主开关管处,并联在基极和发射极间的2.6K欧的电阻作用。另外还有从脉冲变压器过来的,跟开关管基极相连的一个二极管以及跟二级管串联的大概10欧的电阻的作用。还有那个跟他们并联的50V2.2UF的电容作用。还有最后连到基地上的那个零点几欧的电阻作用(这个电阻我发现经常坏)。还有开关管上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的二极管是续流的作用吗?还有并联在主变压器上的电阻和电容是干嘛的?是滤波的吗?那个电阻一般40-50欧左右,电容的话一般是黄色的陶瓷电容或者蓝色的。。。(不知道那种是不是陶瓷电容 '^_^),为什么不用电解电容,是因为电流的方向一直变化的缘故吗?还有那个从大电容中点接过来,通到主变压器上,中间经过的那个很大的电容。为什么它会选用这么大的呢?而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小陶瓷电容?
问的问题太多了....汗....各位大哥们知道的教教我啊~~我现在在学修电源,电路图也从网上下过的。不过不是太看的懂。主电路部分还基本看的懂,就是光耦部分,以及自激式辅助电源工作原理,还有7500+339控制的部分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系统学习一下开关电源设计和制造,如果仅是维修可以不学自控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6K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学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不过电子方面学的不好,呵呵~上课逃课太多了

网友:
如果是并联在变压器两商的话,会不会是用来消除扼流圈在高频工作时产生的反生电动势的?线圈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一定值的反生电动势,如果这个反向电压很高的话会击穿前面的晶体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说的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2012-03-08):
                楼主的问题也是我想知道的,求哪位高人有时间详细解释下。

网友(2012-05-01):
主变压器并联的电阻与电容还有二极管      那是用来吸收反向峰值电压的   起保护作用

网友:
一般来说就是保护主开关管,哪小电阻是让电源管理芯片检测主回路电流用的,实际也是一种保护电路,电流过大时自动关闭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