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脑开机进不了系统i/o card parity interrupt at 1000:8a52

楼主(2010-09-18):
dell电脑开机进不了系统提示i/o card parity interrupt at 1000:8a52 type ,(s)hut off mui, (R)eboot , other keys to continue .
是什么意思 。怎么解决啊。 ?????????????????????????

网友:
刷BOSS,不行装系统试试

网友:
从装系统。    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不用 回复了。。已经解决了 换了一个显卡就好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复了把帖子名字改一下,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