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8):
我這塊板子的
Fail Symptom
是不開機,當在
09H(Set In Post Flag)
,其錯誤描述是:
Set in POST flag in CMOS that indicates we are in POST.
。我折騰了半天也沒找出原因。後來
Hom
過來了,他懷疑出現的問題與
CMOS RAM
或者
RTC
有關係,並且之前維修已經動過
RTC
以及
RTC battery
這一部分電路,有過焊接的跡象,沒有出現短路或者開路。後來我就和
Hom
分析以及維修了這一塊
KT9
的板子。
因為懷疑是
RTC Ram
有問題,也就是
U45(BQ3285LF)
出現的問題,他開始
check VCCRTC
電壓值,發現
VCCRTC
的值是
0V
,然後檢測它的連接狀況,發現其對地的電阻只有
3.0
歐姆,出現短路。
之後就
check RTC Power Circuit
部分電路,在量取了
Q13
第一腳的電壓之後,發現只有
2.05V
,正常的有
3.20V
左右,且
R193
兩端的電阻是
0.005V
和
1.75V(
屬異常現象
)
。斷開
D8
之後,發現
Q13
的第一腳的電壓值為
3.20V,
電壓值恢復正常,由此可以斷定在
RTC
電源部分,在其
VCCRTC
負載部分出現短路。之後斷開所有與
VCCRTC
連接的元器件,分別為
C701
、
C703
、
U45(BQ3285LF)
、
U24(PC87570)
,並且在每次斷開之後都測試
VCCRTC
的對地電阻,以及其電壓值。直到最後斷開了
PC87570
之後,其對地電阻變為正常,其電壓值恢復在
2.82V
左右,由此證明是
PC87570
內部出現短路,造成
VCCRTC
對地短路,然後導致
RTC RAM
的資料讀取或者改寫錯誤,從而
POST
出現錯誤。
在換過
PC87570
之後,系統就能夠正常進入
XP
,但是之後仍發現
LAN ID
無法燒入,在更換
U14(EEPROM)
之後,
LAN ID
能燒入。最後經過測試之後,
function
測試
Pass
。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