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改过R400的高压条吗

楼主(2010-09-18):
高条的开启信号,全部接了3.3V,都还要白屏一下。

网友:
这个3.3 是哪的供电?  开启不同步就先白屏一下

网友:
屏线上面的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是 高压板坏了 ?还是高压板没坏 没开启信号啊?应该是信号不同步

网友:
开启信号坏了。从屏的3.3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