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烧管

楼主(2010-09-18):
主板CPU供电不正常。一管烧了。换之。过了几分钟又烧了。电容全换了。 没办法了

网友:
供电IC换下试试

网友:
有一组场管的输出为5V。其他多是2。7V的。其他供电脚和12V 多正常,但5V输出的那个场管又没问题。

网友:
把PWM芯片跟烧了那组的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换IC了没有 一般这种我都是供电管和IC一起换的

网友:
还有的救。把管换好。再把IO也换了。

网友:
先换IC  后换IO

网友:
三组的只用两组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上次修的一块intel的主板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看哪里有短路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掉 还有管子上的10k电阻也一起换掉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ic换了  旁边的10k'电阻也换了

网友:
找到电源控制芯片,换了!
还有烧掉的那组管的另一只,也换了!!找烧了的那组管子,反馈到控制芯片的线路跑一下,可能有变值或开路的电阻!!
实在不行,拆掉烧掉的那一组管子!!前提是起码有三相以上的供电!否则其它几组管也会烧,拆掉如果可以的话,也要试几个小时,摸摸温度!!

网友:
直接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网友:
如果有个核芯供电的小板,一换就好,多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连驱动一起换掉,还烧就换电源IC都换了还不行,查反馈电路

网友:
最好换同行号呀,要不时序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