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XP logo修復過程

楼主(2010-09-18):
板子的Fail Symptom是:XP當機。拿到板子自己看到底是什麽原因,發現的問題是,當一出現XP logo的時候,機器會當機。具體是整個螢幕比較暗,然後沒有出現loading的進度條就當機。在Check了硬碟的connector之後,發現沒有出現短路或者虛焊或者空焊的狀况,幷且發現之前維修已經換過南橋 (reball重新值球) 、北橋。
因爲板子Fail原因是不能進入XP,之前的整個上電過程都是正確的,所以我將看板子的重點放在整個I/O device和南橋與硬碟介面部分。又因爲發現是在一出現XP logo的時候當機,所以猜測I/O device造成當機的幾率相對比較低,也就是南橋或者硬碟介面方面可能會有問題。
在有一次開機,按住南橋之後,發現在進入XP logo之後,Loading進度條會正常的loading,但是耗時比較長,正常狀態下是在外部沒有接I/O的時候(USB,PP,SP,CRT,PS/2,S-Video之類的),進度條load三次就能進入Windows。如果進度條一直在Load,不能進入Windows,在Fail Symptom也是Win XP 當機,這個可能就是I/O造成的了。
並且在我鬆開南橋之後,發現進度條又沒有動作了。在Loading大約5分鐘之後 (不正常現象) ,能夠進入Windows XP,運行一些程式。但是在進入系統之後如果鬆開南橋,系統即出現當機,然後繼續按還是能過繼續運行。幷且關機的時候也會出現錯誤,具體是不能正常關機,在出現Windows is shutting down之後,系統再一次當機,只能用切斷電源的方式來關機。
在以上多次按住開機試驗之後,找到的原因主要是南橋空焊和虛焊或者南橋與硬碟介面問題,因爲南橋是重新值球過的。採取的第一步是去SMT回焊爐重新回焊一下,然後在綫上維修測試的時候發現:不用按南橋,系統一直在loading進入windows,疑似I/O問題擋住XP進入,然後就采用進入安全模式,遮罩外部的某些I/O(1394LANUSBCardBus),問題仍然沒有改善。當我板子回到辦公室測試的時候,發現如果不按南橋,仍然不能開機,問題又恢復到沒有回焊之前(估計原因是在回焊後,因爲溫度還比較高,南橋底下的ballpad之間還是連上的,但是等拿回樓上重新測試的時候,可能有恢復到沒有回焊的狀態了,進一步猜測是因爲值球之後某些ball可能沒有做好)
綜上的努力之後,我就去治具室重新更換我的南橋,在南橋取下之後,我發現有兩個pad好像有略低於其他pads,但是因爲取下的時候沒有記下pad的編號,這點是我的過失,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候記下具體低的兩個pad的編號,以用來分析。在更換南橋之後,我發現能夠正常的進入XP,但是function測試的時候仍然有三個問題:LAN ID無法燒入、mute燈一直亮、T/P燈閃爍亮度不對。
1.
LAN ID
是燒入在U14 (EEPROM) 中的,因爲之前我焊過這顆,所以可能是在我焊接的時候,燒壞了這顆,在我更換U14之後,問題解决了。
2.
對於Mute燈和T/P燈,因爲他們是一起連接在U12(SN74AHC374)上,同是還有Caps的燈,wireless的燈,並且U12是由U43(7WZ32)控制的,在我仔細check U12U43之後,發現在U32pin12之間,有錫球短路,且這兩脚分別爲控制U12所用的,所以我馬上斷開其短路,解决了Mute燈和T/P燈閃爍問題。
最後經過綫上維修測試,function test pass.

网友:
无板号啊。。。

网友:
楼主是那的人,在那工作... 这样的文字 ...

网友:
难道是 台湾的?

网友:
这个过程复杂啊

网友:
工厂人员的。过程不错,修时做标记,照相,还是个有用办法

网友:
好像是转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