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M2 M2V-TVM复位常亮

楼主(2010-09-18):
这个板子假负载上PG,CPU复位1.98V,VTT,核心电压都正常.内存1.93,上拉0.95.时钟0V,PCI A143.3V(南桥供电应该有了2.5,1.8都有).
可是接下来就是问题所在了,PCIA15 0.11V,IDE1脚5V,BIOS31脚1.98V,南桥边的25M晶振1脚1.01,另一脚2.02V(这个主板上的14.318,32.768晶振都有压差)
这个板子是不是SB出问题了?假负载上的CPU都有复位了,为什么PCI的复位出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示波器。。

网友:
LZ,你把南桥换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南桥 桥贵过主板了。。何况没有这型号的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1DE有复位,PCI无复位,有一点可以说明,那就是南桥总的复位已经发出来了。此板PCI复位是IO发出来的。查一下IO的复位 有没有。IO复位有不发复位IO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涵山老师,我一直以为AMD的主板PCI的复位都是南桥发出的呢,多谢指教。今天就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