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代换DAP02ALSZ的问题

楼主(2010-09-18):
今天修到一台飞利浦液晶显示器,一直闪屏,查了一下是电源板的问题,想先换下电源IC再说,用的是DAP02ALSZ,手头没有,就在基地查了一下,可以用SG6841代替,我用的是SG6841SZ,结果刚一通电,保险就烧断了,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代换,不知道是前面发的贴子有误?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修过飞利浦还没有出现因芯片引起过带不起负载或你说闪屏,不过,不排除会有芯片引起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遇到过,一般飞利蒲后级电容不好会引起。取样电路也会引起。还有就是5V和12V之间相连的一个稳压二极管容易坏,一般在电容不好的情况下出现坏。至于你说的代换芯片问题,可以根据两个芯片外围电路对照看看,如果都差不多,稍微对电路做点改动,一般没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判断芯片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开关管  整流桥会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来发了一块原装电源板,对照着测了一下,在靠近开关管的地方有一个电阻的阻值明显偏大(是灰色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电阻阻值是11K左右),找了个色环电阻(比原来的电阻大了1K)换上了,结果一通电就听见啪的一声,一看是保险又断了,不大敢修了

网友:
先找个电路图  找出电阻大小 量下对不    在确定下是整流桥前的问题  还是桥后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