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对信号类型的误区!

楼主(2010-09-18):
今天看到一个帖子,说到情况如下图
信号标识含义如:

DS#C PU地址选通信号,低电平时有效,地址选通信号,就是好像我们出行一样,           有几条路可供选择,具体选择走哪能一条,在CPU与北桥之间的地址线是单向传输的。
BSY#FSB总线忙信号,高电平表示总路线不忙,低电平表示总线忙,总线忙表示地址线上正在传输信号。
FRAMWE#PCI帧周期信号,低电平表示PCI总线启动工作,高电平表示PCI总线没有工作。
IBD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低电平有效,主设备就绪信号和从设备就绪信号,从北桥到南桥传输数据的时候,以北桥为主南桥为从,如果南桥到北桥传输数据的时候,南桥为主,北桥为从。
CS#片选信号。低电平选中,高电平没有选中。
CPU寻址过程主要说的是CPU开始进行软启动,运行BIOS中的POST自检程序;从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BIOS,然后到总线返回的整个过程。

比如:FRAME# 帧周期这个信号后面的#代表的含义大伙应该都知道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当这个信号处于低电平的时候表示PCI总线已经开始有数据访问!其实这个“#”还有一个意思是动态信号!意思是这个信号线上有动态变化的信号在传输!
  所以在这里FRAME#这个信号有效不是指低电平有效,而是指有动态变化的周期信号才表示有效!这点大伙可以去检验一下,PCI总线正常工作时这个信号是处于3.3V高电平的,如果有示波器去测量,这时我们可以看到有3.3V变化的波形!
  同样的道理,大家都知道PCIRST#这个信号是PCI复位信号,那么这个#表示的也不是低电平有效,而是表示的一个由0V延迟跳变到3.3V的动态信号(跳变后处于稳定高电平状态)!
  由此可以说明,在分析信号的时候,要看其实际测量值并参考其含义来定义它的类型!
以上仅是个人观点,还请广大同行指正!

网友:
个人认为是你把低电平有效理解的狭隘的!
先说PCIRST#这个信号,低电平有效说的此信号被置低的一瞬间产生电压变化作为一个信号给下级设备!而这个信号被瞬间置低后会回到高电平以等待下一次置低!

如果按你的思路只有0-3.3V高的时候这个信号才有效,那么如果我一直短接触发排针不松开,也就是持续的低电平并不会造成RST动作的产生,但实际上是如果你短接排针就会持续RST动作.

FRAME# 的低电平有效是指从时钟信号的下降沿开始读取数据,哪怕它是不停的高低变化,但是每次读取数据时都是在时钟的下降沿!

没有参照任何资料,所以说得对不对不清楚.这是个人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分析的很透彻,PCIRST#它的作用仅仅是按照时序的要求有0V跳变到3.3V,也就是在这个跳变的上升沿!那么之后持续的3.3V高电平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起作用就是等待下一次的复位即:重复第一次的复位而以!
而FRAME#这个信号有点特别!
因为我们的PCI总线是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的总线!那么在静态分析的时候,会有2种情况:
1.总线此时的用作地址线,用来寻址。
2.总线此时用作数据线,用来传输数据。
所以这里就引用到了FRAME#这个信号!在帧周期的上升沿,此时总线用作地址线,用来寻址;在帧周期的下降沿,此时总线用作数据线用来传输数据!
所以我总结为:带#号的信号描述为动态信号比较合理!单一的说成低电平有效比较笼统,容易混淆!
以上观点也是个人维修当中结合一些资料的个人看法!还请版主加以赐教!也希望同行都参与讨论指正!

网友:
实际上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去测量FRAME#的目的多数是为了去衡量LPC总线的工作状态,这对不跑马(00)的机器比较实用!因为LPC总线的LAD线也是地址数据复用的总线!
而相对PCI总线上设备异常的维修
1.通过分析除异常设备以外的其他PCI设备是否正常,判断PCI总线是否正常更直接
2.通过测量PCI总线阻抗去判断是否有设备连线开路或设备损坏造成的阻抗偏低!

网友:
各位都分析的挺详细的,学习了,希望大家在说说在维修中其他的一些重要信号!

网友:
这是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的问题 。

网友:
知道怎么能修好机器就行了,又不是搞研发的

网友:
其实加入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就不会那么纠结与低电平与高电平了

网友:
这些网上不都能找到吗 不懂的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网上真的没有..

网友:
好高深的玩意呀,我现在电压这关都还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