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B2800的机器温度过高

楼主(2010-09-18):
今天接一台HP COMPAQ B2800的12寸机器,开机可以进系统,可以使用一会,经常死机,温度特别的高,风扇狂转,硅脂打了,风扇也正常,散热孔都清理了,开机测试几分钟温度就高的烫手,望高手指点,是不是主板哪里坏了。

网友:
吹出来的风是热的吗?我这也有一台宏基3280机器客户说过半小时死机,ayi独显的显卡,开始以为是显卡内部不良,换后还是一样,导热管吹出来的是凉风,显卡很烫,导热管换后还是一样

网友:
吹出来的风是热的,用散热底座放底下就好很多,不运行大的程序一般没事。换风扇什么的没有用,散热片超烫手。

补充内容 (2011-12-2 19:48):
此机器问题已经解决,换了内存就OK了,内存问题导致的机器超级烫,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