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025L通用板程序写错,没电压供给屏了,灯管亮,驱动板不工作,求助!

楼主(2010-09-18):
今天在淘宝上买了几片2025L,可能是程序写错了,现在驱动板跳线那有电压,但是供给屏那两根红线一点电压都没有,好几片都是这样,现在白屏,只有灯管是亮的,驱动板不工作,大家有什么办法吗?期待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

网友:
你是怎么写错如果是2023刷到2025上面那就难搞了,网上有一个软件可以清空的搜一下吧。

网友:
是什么软件啊?可以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