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关于上电池短路问题.

楼主(2010-09-18):
SL400 客户集成换独立主板后(风扇也换) 装好测试稳定,然后开机等客户来取机,客户来后关机然后开机发现电池不能开机,单独用电源适配器就可以, 用电池马上短路,  板上电池与主板接口旁的电感也一直响..一直找不出原因,求救下大家

网友:
这款是通病。

网友:
找一下保护隔离这一块电路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2010-11-24):
我的SL400也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解决?详细是那一个元件的问题,在主板的编号是多少能详细提供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2-09-11):
有人说通病  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