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G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0-09-18):
今天修到一个杂牌845G主板,来的时候是南桥坏了,开不了机,量USB对地了,A14也短了,直接干掉南桥82801DB,换上一个好的上去,OK,能开机了,没有CPU供电,,,晕死,用假负载测试,有VCCP,晕死,PG 时钟等都正常,,。。CPU座子是通孔型的,基本不会有问题,换了N个好的CPU无果,刚开始以为是CPU电源管理的事,马上把他换了无果,此板用的是RT9241B+RT9602的主供方式。换了好的9241和9602之后,问题一样,CPU供电MOS管是好的,=下面是图:

关键就是VID信号不正常,用假负载测的时候高是3。3V  低是0V   上了直U以后,VID0--5全变成0。6V 左右的电压了,有时是2。2V左右,低的还是0  9脚DVD正常1。8V 10脚SS保护0V  直接连到一个12W上,此管没问题,不用想了,上假测时10脚5V。。。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有修过的,帮分析一下,多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先看下下管的控制级有无电压,再查查9241的8脚

网友:
把CPU的树胶取出来看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已经把VCCP修出来 了,VID的一个小12W管性能不良了,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有电压,上U没有电压,查VCCVID与VID组合,看这两个条件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