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黄色4针12V就自动保护断电

楼主(2010-09-18):
插上黄色4针12V就自动保护断电 如果拔掉就可以开机,不过坚持不了多久也会关机? 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场管坏了吗? 还是因为其它原因 。测量场管好坏一定要拆下来测其阻值才可以吗? 测量电压可不可以判断其好坏呢!~

网友:
你这很可能是电容短或者下管烧坏。一般坏的元件用放大镜都能看出

网友:
场管或CPU供电芯片坏,一个个的拆 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是wcore短路了,应该是12V短路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下管坏。IO坏。不知对楼主有没帮助。

网友:
场管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拿下来测比较精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小四针就保护,先把这个问题搞定了,再查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