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hp6535b怪问题

楼主(2010-09-18):
接到HP6535B一台 AMD芯片 故障为不停掉电重启 指示灯不停的闪 电流上到0.2-0.3就掉到0.08左右 3v5v时有时无 经反复检查无明显短路,MAX17009芯片没有工作电压出来 工作条件满足 请问高手谁遇见过这款机器 麻烦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这机器修了两天了 很头疼啊

网友:
用手挨个摸有没有发烫芯片。换个U,加焊U座

网友:
供电不全,楼主仔细查

网友:
有后续电压没有出来,找找图,按时序查,不要着急。

网友:
重点查CPU电源部分。

网友:
感觉是供电不全 U的供电芯片MAX17009的电压没有出来 可惜没有AMD的U替换 无法判断U是否好的 很郁闷 也没有17009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