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出现横线

楼主(2010-09-18):
本人曾修过好两台液晶显示器,出现一条白色很小的横线。因为客户拿来时的故障是不通电的,所以无法判断是之前就有,还是自己维修时搞的。承认自己拆机没有暴力。望各位高手指点这种原因一般怎样才会会

网友:
那是屏的软排线问题空焊,如果你维修时没有压到那就是本来有的,一定要问题清楚客户要不然不好说。

网友:
这种情况最纠结了,估计是排线问题,具体是不是你的责任还真不好向客户解释,慢慢沟通吧。

网友:
是不是像单线屏一样的线?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客户原来买的就是单线屏的显示器,估计是没法修的,单线屏对厂家来说都是很头疼的事,要不然就不会在测试完成后低价处理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吗?因为之前测过高压条短路现象

网友:
屏有线的是液晶板的问题只要是排线没问题就一定是屏的问题了不可能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2016-05-19):
横线屏问题多竖线排线问题多。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