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纯屏显示器开机显示重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18):
今天我接收到一台清华纯屏显示器,原来是开机不亮。测量是行管坏了。代换了行管以后却发现行幅不可调。检查调整电路有一个105J63V电容损坏了,找了一个103J100V代换以后却发现了开机重影,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两个电容的容量都不一样怎么代换呀。

网友:
那种电容不好找,只好找个相似的来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