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跑4A 并有报警声音,

楼主(2010-09-18):
今天接了一个IBMT41 开机跑4A 并有报警声音 ,量显卡供电,时钟正常,加焊无效,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显卡

网友:
检查内存部分 查主板或显卡中的视频接口部分

网友:
要看报警的声音,如果是一长俩短,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长叫,那你要查内存那边的问题。

网友:
报警声是什么样子的`_

网友:
好好查一下内存

网友:
报警一长2短。。。

网友:
是显卡问题,重做不行就换

网友:
显卡问题,没得说。

网友:
是显卡没过,最近T4这个问题特别的多,以前这机子加焊一下显卡基本上成功率百分百,现在好多都不行,换显卡也不好,有时是焊盘上的锡进到显卡底下的眼里了,造成连球,好好清理一下一般能好,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如是长叫的话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不行就换个好的,注意有没掉点或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