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56C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18):
   今天拿来一台索尼的机器,待机有0.01,触发后电流跑到0.18就掉了。。拆开裸板,给CMOS放电,故障一样。。测电压,待机时有3V/5V,触发后1.8、2.5、1.0/1.2电压都有出来,但就是U的供电没有出来,主板上也没有短路。没有找到图纸,也不知道U供电芯片的条件满足了没有,希望哪位大哥有图纸的分享一下。。板号是MBX-146,谢谢

网友:
图纸肯定没好找,楼主想别的办法吧,可以找下核心供电ic资料参考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控制信号,MOS管是否正常。SONY日系的图纸在国内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