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1203P100可以代换1203P40!

楼主(2010-09-18):
电源管理芯片1203P100可以代换1203P40!
今天接到一台PHILIPS 190CW9,故障是不通电。检测电源板上无明显坏的无件,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1203P40坏,手里没有相同型号的,后用1203P100代换,完全OK。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帮助·

网友:
是的,能换!支持楼主

网友:
1203p60可以用1200AP40代替吗,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显示器,也代用试一下。

网友:
大代换小可以,小换大可能用不住啊。

网友:
我一般都用P100代换

网友:
1203pxx后面的数字是开关频率,相差太多不太好.

网友:
好經驗,謝謝大大嚕,有機會就可以拿到參考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