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够郁闷的修板

楼主(2010-09-18):
今天修了块联想的主板,V星-9067的型号。(此板为二修,同行送过来的)一来是点开机键,瞬间有触发动作,马上掉电,类似与CPU供电短路,后来拔掉4PING,现象依旧,排除短路,再测开机脚电压只有0.5V,从此郁闷的维修过程从此开始了,这是典型的开机脚电压不对啊,先修开机脚到5VSB到开机脚的电压。没修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就强制家电能跑数,证明问题还在开机电路上面,不管三七二十一,换IO,无果,换MS-7无果。正处迷茫中,突然发现COMS跳线没有,草,,,找个跳线帽装上就能出发了,但开机后就是不能关机啊,加上开机脚的电压只有0.6V,心里就是不踏实,跑开机脚到IO得电路,结果发现IO时通过一个三极管想连得,三极管的C极连接IO,B极连接开机脚,B极不装三极管的时候有5VSB,E极有5V,但装上三极管后B极的电压就被拉低了,只有0.6V了,C极电压有点下降时4.5V。现在能正常开机,但就是不能关机啊,仔细看啊,看的,最后发现貌似少了贴片电容,换上去好了,郁闷啊,虽然板子已经好了,但就是不踏实,开机脚的电压真的让我纠结啊,没见过开机脚只有0,6V的还能正常卡机机

网友:
画了个图怎么发布出去啊?

网友:
是不是电阻啊?

网友:
发个图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你那个开机脚上0.6V的电压应该是0.7V,原因很简单。再看下三极管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跑开机电路是我最头痛的问题

网友:
跑电路是我最头痛的事

网友:
楼主修了几个小时了吧!!二修难修吧!!
价钱还比普通客户的机子便宜,,更难修!!
这机子能学到东西!!就是要花时间!!
跟楼主学习了!!!没图子啊!

网友:
哇,LZ真细心,要我早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