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40北桥上电容的电压,

楼主(2010-09-18):
量北桥上有三个电容没有电压,,这三个电容是连在一起的,不知道是多少V的电压少吧,,北桥严重的发热。。量北桥也没有明显的短路。看图纸也不知道是那一组电压没有转换出来。可以正常触发,,所有电压都产生了。。。

网友:
t40北桥需要2.5v  1.8v  1.5v  vccp   1.05v,你量一下看看哪个没有。

网友:
呵呵,量一下对地阻值呀。。。

网友:
桥缺电就会特别热,那是正常的,先把那组供电修出为吧。是不是1.8的电容漏电了呢。